清华同方笔记本锋锐k300

楼主(2009-01-13):
清华同方锋锐K300系统坏了  我怎么都装不上   不管是用ghost还是用安装盘都不能装系统      都要报错      从新分区用DM和PQ都不可以   都报认不到硬盘的错      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
进BIOS看能不能认到硬盘
换硬盘
检查接口,换南桥

网友:
如果在BIOS里认不到硬盘的话,再确认一下是否是接口的问题。
如果都排除这两者可能,直接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