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维修总结(三)

楼主(2009-01-13):
尾板的维修
   说到尾板的维修,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三基色,其实在尾板上除了三基色,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电压,通过测量尾板上的电压可以很快判断问题,宿小故障范围,从而达到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机子。
  一.关于三基色的基本维修方法
    大家知道三基色的电路在尾板上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维修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维修方法,那就是对比法。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三路电压是否一样或者接近来判断。
   1. 如果R G B 三色有一种颜色不正常,我们可以先测量R G B三色的输入点,该点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有20MV的电压,用1V档测量应该可以看到指针有很小的摆动 ,如果那路没有,可以断开排线插头,册排线插头上是否有电压,有就表明有R G B信号过来,那就查排线插头附近的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输入信号都有电压就往后查。
    以LM1203为例,一般R G B缺色,可以先查其R G B输入4 6 9三脚电压,一般情况下三脚电压大致一样,其输出脚16 20 25电压也大致一样,以及其后的三路电压也差不多,在这里我经常采用对比法判断是哪路问题(这是在没图纸的情况下用的,有图纸当然要好一点)。有时为了更快修好显示器,就需要快速的缩小范围,我们可以将好坏俩路信号对调。如16 20 25为三色驱动电压输出,而红色没有,兰色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16脚的B驱动电压和25脚的R驱动电压飞线对调接到后级放大电路,看对调后 后级电路电压及颜色的变化。如果对调后R后级电压正常,则说明故障在IC LM1203及前面部分,如果对调后没变化,则说明故障在IC LM1203的后面,重点查后级放大电路。同时B后级则会出现与R后级相反的现象。
    2.整个屏幕一种颜色无字符出现,此时相应管脚电压一般为0V。 这种情况大多是后级放大管击穿或者视频信号输出电路IC损坏造成。这种问题一般找到相应的损坏件更换掉就可以解决。另外管内碰极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此时拔下管座,相应脚的电压会回到正常值。这种情况只有采用电击法看能不能搞定,我一般选择放弃。整个屏幕一种颜色有字符出现,并字符颜色正常,这样的现象一般是显像管本身问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二。关于黑屏的维修(单指尾板部分)
    通过测量尾板管座的各路电压,能快速缩小故障范围。我们知道显示器要正常显示,以下几个电压必须正常才行,G1 G2  R B G  灯丝。
    1.灯丝电压一般在6.3V--7V,大多情况下是由一次电源整流后提供,少数由行包整流后提供。其他正常而灯丝没电压的情况下,通常是整流管击穿所致。整流滤波电容失效将会出现灯丝电压偏低,导致的后果亮度低或者模糊,还有的会出现开机黑屏,然后慢慢变亮。很少部分的灯丝电压由CPU控制,查起来就比较容易。
    2.G1电压一般在---35V左右,G2电压就不等了,一般在300--450不等,或者200多伏的都有。这两个电压一般由行包提供,从这俩电压的变化可以了解很多行电路的基本工作状况,将故障范围进一步缩小。如果这俩个电压有一个是正常的就可以判断行包以前的电路基本工作正常,此时将问题缩小到行包负载电路和尾板上。一般情况下,G2电压容易出现偏低,大多是有G2旁的2KV电容漏电造成,换掉就可以了。当该电容漏电时,容易出现亮度忽明忽暗的现象。而G1电压如果出现不正常的话,一般跟亮度调节电路相关,顺着高压包G1电压往前查,通常很容易找到故障点。如出现关机亮点,典型的G1电压问题。
    3。R B G一般在50--65V间,有些变态的甚至出现30V左右的低电压,这三电压是直接和R B G三基色输入相关的,此时可以通过接通和断开信号线来看这三电压的变化,一般断开是,该三电压将上升接近或者稍低于视放75V(80V)电压,如果没变化,则说明视放IC或者后级驱动放大IC有问题。通常视放驱动IC以击穿为比较常见。如是视放IC问题,则一般由供电和本身坏比较多见,少数受由高压包过来的脉冲影响,如果脉冲没过来也是不显示的,后期的机子这种问题不多见。该IC虚焊或者损坏会引起IC总线保护而引起不开机。

待续

网友:
老大,既然是总结,能不能少点错别字?搞不好会误导我等菜鸟的!

网友:
看了之后很有帮助 尤其是飞线法,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修CRT的是不是很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