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天都无结果头痛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昂达P4GVM,主供,时钟,复位,PG,内存,南北桥各组电压都正常,也挤压过各芯片,,,但还就是显00不跑码,,,有那位朋友知道吗

网友:
BIOS也刷过,,真的无头绪啦

网友:
加焊CPU座子,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打过值CPU座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
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修机的电源一定要质量好,修过1英特尔主板,也是不触发,后换一好电源试,OK!

网友:
会不会是IO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板用 航嘉大风车 电源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换过了,可以排除

网友:
换U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P4 1.7   赛羊2G  赛D 都上了遍,CPU全是好的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这么一块主板,也是跑FF,情况和楼主一样,要是有高手的话,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
一天了。修不好。不要勉强。换一块主板就是了撒。这个主板我也修过不好修的

网友:
可以换一下南北桥供电管子的控制芯片,以前修过一块,也跑00,,,北桥电压差了一点点,1.3V多,不到1.5V。。。。后来换了8脚芯片就OK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1。5V电压是用15N03转换的,电压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一下南北桥供电管子的控制芯片,以前修过一块,检查各支路供电,还有一定要刷BIOS看下

网友:
你说的都已经是正常的

网友:
晶振正常不?一定有地方不正常。
打过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上正常的晶振和协振电容105电阻也这样,这板子肯定是有地方不对,要不早跑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