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灯不亮

楼主(2009-01-13):
DELL 的7059  V星代工  此板不连网  阻值 电压    就换了个网卡芯片 开机发现网头灯不亮  换网头还一样,网卡到南桥线路正常
请问还有什么信号会导致网头灯不亮吗

网友(2009-03-22):
已解决   原来在过接口的时候用力按下 导致线断开  呵

网友(2009-05-02):
如果没有接好,那系统会有提示的,提示说网络已断开

网友(2011-12-24):
我也碰到 查网线无连接

网友(2012-06-04):
很奇怪,今天遇到F41a的机器,插网线等不亮,系统里能识别到网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