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盈通845PE。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盈通845PE。短接开机针脚。无反应。检测开机针脚电压为4。9V。
短接电源插座14针。可以开机。一插上电源。过会南桥就烫手。看见南桥上方有并排着两个1117。和两个
场效应管
。
请问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是南桥坏了吗?
请各位达人教我。先谢了。
window

网友:
845G的主板我修了几个 都是开机 风扇转 南桥烫 不显示 我是菜鸟 不懂深奥的原理 就换了显卡插槽这里的一个VMOS管 然后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是不能开机。但可以短接强行开机的啊,还有人来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先修不开机的毛病

网友:
先查开机故障,再看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一块类似此故障的主板(ASUS AMD754),什么型号忘记了.开机不接CPU主板能通电,接上CPU开机转7秒左右就自动关机(注:CPU、内存、显卡都是正常的).后来他找电脑城专业维修电脑的维修修,最后判断南桥坏.

网友:
发现AGP插槽上的一个电容爆了。换了一个电容可以触发。但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不跑码。南桥不触发就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