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好难换啊,板子老变形!

楼主(2009-01-13):
紧压CPU就跑码,不压不行,证明是CPU座的问题,结果我用风枪补焊了一下,还是不行。后来干脆拆了换新的,结果也不行,证明没有成功,就这么焊了几次,主板都变形了
,为什么U座这么难焊
。
[
]
cpu

网友:
焊接也是需要技术的,多加练习吧

网友:
功夫是练出来的. 多练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

网友:
一张板子
如果没有好的BGA设备
反复几次,PCB多半要变形
我有时也是,只要第一次加焊不成功,就有点火了!就反复连续的加焊
最好板子背面色都烤变了,也变形了
单次加热时间稍短些要好点

网友:
焊接是水磨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好的

网友:
多加练习和好的设备 才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主要经验不足,本人也搞坏一块主板,损失不少,

网友:
楼主应该没有用到预热设备吧。单用风枪加焊成功率比较低的。多次加焊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速度要快,升温要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