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主板,显示“A3”

楼主(2009-01-13):
用户送来一块思普主板,发现不开机,主板电源部分有4只电容已鼓了,换后测量12V对地电阻为0欧,发现CPU供电有一只60N03击穿,用50N03换后,另一组60N03也坏了,换后。开机,主板检测卡上显示“A3”,请教高手帮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开机直接跑A3吗,一般12V直接穿的话很容易把北桥和CPU一起穿掉,先换个CPU,然后打下北桥的供电阻抗和AD线看下

网友:
内存那里看看

网友:
多谢以上两位朋友,换了一块CPU,主板就好了,再把原来的CPU换上后主板也正常了,呵呵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