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自动进入BIOS。

楼主(2009-01-13):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K8N4-E SE,一开机自动进入BIOS,提示如下: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BIOS也用编程器更新过了,结果还是一样,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
意思是说机箱盖子打开了,主板上有个跳线或者bios里有个设置是设定机箱盖子开启警告的

网友:
我有二块一模一样的主板,对换过BIOS、也检查了主板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有一块是正常的,而另一块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10-28):
进bios里,调power 页面里的 acpi funcition 项 调成off 或on 即可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