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900进系统报告注册表损坏

楼主(2009-01-13):
精英p4,m900进系统报告注册表损坏,然后系统崩溃,是个通病,有几片板都有这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先问下,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吗?

网友:
会不会跟内存有关啊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再查内存供电,我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不行的话换个内存条再试试

网友:
内存坏的几率最大
建议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没一个说到正点的,百分百主板的通病,这板我这里有几十片,换上就好,有几片不好的,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05-26):
没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