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我的主板不加电,就测POWER开关针有无3.3V或5V电压,但是测了以后只有2V,下一步该怎么测了,是哪的事情呀。
查了一下说是要跑线路,从开关针出来就是一个小电阻。我该怎么测一下呢!!!谢谢高手们,我是菜鸟一个,呵呵

网友:
3.3VSB正常不  测PCI 的 A14脚
14.318是否起震
……………………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的3。3V,怎么能测出14。318是否起振,强加电可以,这块板子让雷打过

网友:
电源输出的3.3V,测14.318晶振两脚的电压或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波形。

网友B:
估计LZ的工具不齐,基础知识也有待提高
要不你先直接换一IO试一下

网友:
电源那的3V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开关针的电压只有2V呢,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有可能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待机电压被拉低了,可能有短路,或有元器件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LZ的工具不齐,基础知识也有待提高
要不你先直接换一IO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的3。3V,怎么能测出14。318是否起振,强加电可以,这块板子让雷打过

这块板子让雷打过,是集成显卡的吗?

网友:
不是独立显卡的,是独立的

网友:
14.318??????
好像是32。768吧

网友:
我也有一精英主板 ,不加电,通电按开机按键,风扇动了一下即停,把4线24V的电源线拨了再通电按开机按键后,CPU/显卡/电源风扇都照常运转,但主板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电源/CPU/显卡/内存/硬盘都用替换法试过了,这些设备都正常,主板上也无任何烧过的迹象,电容也没有鼓包,查不出原因?请高手解答。

另想问,如果主板某地方短路了,是不是肯定会有地方烧坏的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哪里来的24V电压呀,你那个应该是CPU的供电管击穿了,电源推动芯片也给换在试

网友:
换I/O,如果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了,如果有集成网卡,记得把网卡芯片摘掉

网友(2009-03-20):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不要只看开关针的电压,不同的主板开关针上的电压是有所差异的。测一下PCI槽上的待机电压3.3V对不对。

网友:
有耐心的话,先拆网卡,再拆IO,,没耐心就直接认定桥坏,,多半也错不了....

网友:
是不是集成网卡。如果是先拆掉。再量3.3VSB的阻值。如果还偏低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是打雷打过的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集成网卡或者是集成显卡坏了......还有一种就是3.3v短路了

网友:
让雷打过,网卡芯片短路造成的,先把网卡去掉,还不行换过一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短路..或北桥挂..打下N项供电的电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