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行行好啊

楼主(2009-01-13):
给小弟一个STR G6153的资料谢谢

网友:
只能截一个给你了,网上找不到.

网友:
谢谢张先生
这个zjsh2000@163.com是我的邮箱能发个给小弟我吧

网友:
再多请教一下各位老大,朋友手上一个三星SF5100P,就是这个类似的电路,故障现象,220AC接入后无任何反映保险丝都好的就是5V  24v没有输出这个电路中是哪里东西坏出现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
自己查啊,打印机多数时靠5V. 24V电压供电的,没有的话就时电源不起震或个别零件开路造成的,这个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