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怪问题

楼主(2009-01-13):
T40在正常的时候什么事都没问题,可当死机后,1.0v,1.2v的电压就没有了,可是CPU竟然有1.2v 的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死机后关机在开,就加电无显了,还是1.0v,1.2v的电压就没有了,以为是1845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看看

网友:
它和北桥之间有一个反馈信号,可能没有吧,我也与到过的。结果 加焊北桥后 电压就出来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北桥用具测试没有脱焊的现象

网友:
应该就是1845周边的问题了,检查下升压电容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连个电感和电容给换了,就没有在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