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开着电就嗡嗡响

楼主(2009-01-13):
漫步者2。1音箱只要开着电就嗡嗡响,晚上有的时候忘了关电就响个不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新看下与它相连的音频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没问题看整理滤波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有错字,先看下与它相连的音频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没问题看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哦。谢谢了,[这就有些思路了。线应该没啥问题。整流滤波电路应该咋看,是不主要看整流滤波电容什么的

网友:
如果线没有问题,那十有八九是2030A坏了!

网友:
拔掉音频线,看响不响,是音箱还是来自音源的干扰

网友:
拔掉音频线也一样响,,,,音响主要是有小小的嗡嗡声,是2030A坏了!?

网友:
首先拔掉低音喇叭,测试2个高音是否正常,同时测量滤波电压是否正常(高音和滤波电容同样会造成这问题,极个别的变压器也会这样)
若正常就确定是低音部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整流滤波电容有问题。造成交流声大。

网友:
可以给一个图看看吗?特别是滤波电容的位置!(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
功放块坏了,换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