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开机,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09-01-13):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IBMX31不触发,待机为0.03A,没有三.五V,查MAX1631,22脚电正常,21脚有5V,23脚也有3.3V,18脚和25脚也有激放电压,9脚没有基准电压2.5V,但在电源插入一瞬间有跳变到1.5(50块钱的万用表量的).7与28只有1.6V(感觉这是故障原因),,量了7与28脚直接通到TB62501F的63脚(看资料这两个信号应是PMH4给的的才对,但测量这两个脚没有通到PMH4),TB62501F.57脚量到有十几V供电.MAX1631也换了一片新的~!请大哥们帮忙分析一下,感谢了!!!

今天用点位图查了查,1631的7与28脚和TB62501F的63脚相接,经过一个电阻和PMH4,43脚连接,此电阻在H4那边有3.3V,但在连62501和1631这边只有1.6V,用摄子短路此电阻也无反应, ,H432脚已收到62501的信号了,

网友:
你看一下TB62501的 55,52这两脚的电压是多少他们与温度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两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啊 ,期待高手中.

网友:
我觉得像是负载短路,段开3V 5V电感试下

网友:
多半是电容漏电

网友:
建议更换滤波电容,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