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09-01-13):
我的主板 联想K8M890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后就只黑着屏幕! 诊断卡检测 FFFF 这可怎么弄啊!!!? 谢谢知道的朋友帮助下!!!
主板
联想

网友:
CPU接触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外接线有没有问题
再看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然后看主机硬件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CPU座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