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笔记本 12天 —————全部都是 实际记录

楼主(2009-01-13):
第一台啥牌子忘记了:开机没显示 外接显示   我用外置高压条 把灯打亮(笔记本屏灯) 然后在开机 发现可以清晰显示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高压条坏了    改高压条 OK
(改带有 指示灯的高压条 :我看了我们论坛那个 说的很不清楚 我这里仔细说下 因为有指示灯 所以我们不能换 高压板  但高压部分坏  所有我只要在 原来的高压条  上接 5V 出来 直接 接在新的高压条上就OK  把高压部分让新的来完成   然后把旧高压条的 驱动和高压器件拿掉 为了降低厚度)
第二台 :待机电流 很大有 0.4A
这样的待机电流肯定很大啊 所以我们要先查短路 方法很简单 就是一个一个拆过去  到正常为止 呵呵 拿掉南桥后 正常了 换南桥 OK
第三台T40 待机电压不正常  不触发
待机电压 5V     2.7V
这里2.7 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可能是那里 轻微短路 但这里还不让我触发 那肯定是 BOOT 没有举起来  BOOT 没有举起来 肯定是电压不够   换25P 和 26P 之间的电容   OK

网友:
谢谢 对笔记本的全新认识 非常感谢

网友:
LZ真行啊,。学了12天只修了三台本本还是修好了三台本本啊,经验决定修机快慢,懂原理决定提高的水平,LZ继续努力啊,定成为本本高手的。我也在努力中,

网友:
请楼主回答一下4楼的问题好吗

网友:
说的好啊。这样的例子我在书上都见过类似的,楼主水平挺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才修3台 不是的 已经很多台了
26 25 是1632脚
26 25 是

网友:
那楼主是怎么学的啊,这么快啊,能交流下吗?

网友:
  月饼老师 晚上一个人 在QQ 上教我的

网友:
还真算是厉害,偶的是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本本波 经验 +3 估计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2009-1-16 23:38
本本波 威望 +1 估计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2009-1-16 23:38

首先 十分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其次 本人的确和    丘比特  超人  神仙 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我倒。。。。阿林教的 。别给我戴高帽子呀
待机电压 5V     2.7V
这里2.7 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可能是那里 轻微短路 但这里还不让我触发 那肯定是 BOOT 没有举起来  BOOT 没有举起来 肯定是电压不够   换25P 和 26P 之间的电容   OK

个人觉得,你没把你每次分析问题的过程讲出来...
下回写 帖子时,应该纪录全过程.而不是只把结果写出来.这样虽然让大家学到了经验.但大家不一定都能到你的方法!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碰到经典问题.还是应该把整个维修过程写出...

希望下回看到你的帖子时.不是全部都修好的例子,也更不愿意看到没个修好的机器都只有简单的 2行字 ..
呵呵
小小意见.

网友:
呵呵强啊
超出我们好多哦呵呵
我要修东西修到SX第一^_^

网友:
阿林是哪里人。。。。那么牛。。

网友:
月饼都这么牛了,估计阿林更是高深莫测

网友:
阿林是买工具的FZ

网友:
其实,写维修笔记真的很考功夫的,既要有实际动手能力,又要有相当不错的理论功底,不容易啊,慢慢修炼,好处大大的哈!

网友:
太牛了!小弟佩服万分。能在QQ上指点一二吗?

网友:
太强了, 要是能跟学习那就不的了了!

网友(2009-02-20):
要有维修详细分析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