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开机后自动黑屏

楼主(2009-01-14):
BENQ显示器开机后自动黑屏,不知是什么故障,高手指教

网友:
有显示吗 一开始  如果有  照你的说法就是高压条部分坏了

网友:
描述故障现象一定要清楚,专业. 黑屏后指示灯是否正常.是否能隐隐约约看到点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