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500万像束DC, 照像全屏都是竖线

楼主(2009-01-14):
SONG 500万像束DC, 照像全屏都是竖线,客户说是像机被摔过的,看相片又是正常,其它功能也是正常的,请问有人知道是哪问题吗? 屏和屏线应是好的

网友:
啥型号的?CCD 问题?

网友:
拍照正常,只是液晶屏显示有问题吧。最可能的还是屏和屏线。

网友(2009-02-17):
给客户报300,他不修拿下走了,我觉得屏不会有问题吧,如有的话,那为什么看以前照的相片又是清晰的呢?

网友:
不是屏也不是CCD,是线松了

网友:
亦有可能是LCD处的 几颗电容脱焊了
可以上网查找 “VCOM   LCD”

网友:
现在拍照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镜头问题

网友(2009-04-1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摄像的时候显示有问题,照像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2009-05-23):
报上具体型号 如果是花屏 那么很可能是CCD坏 是不是T系列的?

网友(2009-07-01):
屏没问题,CCD或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CCD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9-10-19):
肯定是CCD坏了

网友:
看看取景时有没有问题~取景正常拍照有问题就是镜头快门坏了

网友:
看完所有回贴,,,感觉孤星守夜的回答才是正确的,,,看照片正常,,,拍照取景的时候正常,,,但拍出来的招牌很多竖线,,,就是快门线问题,,,断了或者松了,,,也有可能是快门帘卡住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竖线也是快门问题呀  又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