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 死电流,电流为 0.51A不动

楼主(2009-01-14):
接一台NEC E660本本 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跳三下后不动了,拆开后检测过程中发现CPU核心电压产生电路中的上管漏极无电压.查线路找到为这些管提供电压线路中一保险坏了,更换后,触发.掉电,继续查,发现刚才更换了保险的电路有短路,短路查起来真*脏话*麻烦.因为一处短,测很多地方都是短路.于是再把保险拆掉,测量发现是为CPU供电的这端短路,于是在保险所在的位置接了一条线,另一条线接地,用1v开始烧,没有明显温度较高的地方,适当加大电流后,发现刚才电感附近一电容温度较高,去掉后阻值正常了,其他地方也无明显的短路,装上保险后,没有掉电了,但仍是没有CPU 核心电压.于电换CPU主 供电芯片,还是不行,以换了辐助的ISL6207这两个8脚的芯片.开机,又掉电,再查,发现一上管6694已坏,拆了换一新的.开机,又掉了,晕死!!!再查,发现刚才换的那个管又烧了.这下换了后,没敢再开,测了下CPU 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明显偏低,只有几欧(取了CPU测的)再查,到最后发现供电场管附近一二极管坏,换后,阻值正常了,但现要触发后电流为0.51A不动,仍无CPU核心电压.奇怪的是诊断卡不是00或FF而是8B 或8E或8D.简直太郁闷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