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KA7500B这类芯片

楼主(2009-01-14):
有没有好用的方法?
我手里有块板要换这个芯片,周围都是电感、电容和一些贴片元器件,
拆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由于要换上的芯片也是拆件,所以脚有些
变形,怎么都调不到原来那样,和板子的孔不能完全对上,用风枪在上面
吹吧,怕把贴片元器件吹掉了,在下面吹吧,又顾上不顾下,针脚对不上

请高手教个简单方法吧

网友:
先用一铬铁和一针把16个捅开再上IC,这样好办了吧.

网友:
吸锡器辅助就是用在这类芯片最有效.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