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8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14):
昨天接修一块杂牌的848主板:接上四线U专用供电插座后电源保护,不能加电,若不插四线U专用供电插座可以加电,同时看到复位灯长亮,想把U供电部分修好后再去查复位。把供电部分搞好后上负载加电正常,复位灯也可正常复位。测量各关健电压值正常(包括了复位电压),上C1.8的U不认(这个应该不认,以前试过848的不认这个U),跑FF,复位正常。上C2.4的U(正常的,在用,不过不是在848的板上用,曾用过能认),复位不正常了,触摸U不发热,是板不认C2.4的U还是复位本身没有好,另一点,复位针脚有3.3伏左右的电压,短接两脚复位灯不闪,其他PCI、AGP等查不到复位电压。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用2。4的U后,你测过CPU供电部分的电感吗,电感上有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不过好像低点,有0.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