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紧急求援!0211报错!

楼主(2009-01-14):
NEC E660主板,故障是:开机点亮后显示0211键盘错误,F2设置BIOS,无相关选项更改,重启后继续0211报错,如果选择F1 RESUME,则机器就无显示,风扇继续转。
请熟悉此种故障的大侠施以援手!
谢谢!

网友:
南桥/做南桥吧/如果你所说的现象准确无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