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插电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01-14):
华擎主板,用镊子开机时不小心碰了一下旁边的风扇12V供电的针,出现插电转一下就停的故障,外地买的主板带保,应该是IO坏了吧,门电路代换没问题,那IO是83627EHG-A.

网友:
查电源各个输出有短路的

网友:
要看看风扇转一下就停后,再点可能触发,如果不能就是有短路
测上面的元器件看看是不是有短的

网友:
是短路了,在触发就不行了必须断电,接电开机估计IO面大

网友:
不一定是I/O  的问题  供电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顺着12V查下吧

网友:
有短路的 :( :(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12V  供电管

网友:
应该是短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你还是查一下各相供电路吧.

网友:
12V 5V 3,3都没短路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那个4空的12V也没有短吗

网友:
短路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是短路,但不知道是哪里短路?

网友:
转一下就停后,能触发吗?如不能触发,此时绿线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