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我不会修,自学的话有用吗

楼主(2009-01-14):
需要那些资料,麻烦各位老手指教一二,我想搞两台旧打印机自己拆了折腾,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会修主板,电路基础有一些,不知道对修打印机帮助大不大
资料

网友:
肯定有维修主板的基础学得更快些,但自学的话还是有些难度,有师傅指导要好些,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自学完全可以,首先要懂得原理

网友:
请问要懂些什么原理

网友:
是打印机工作原理。。。。~~~!

网友:
打印机跟数码复印机理论是相通的!只是数码复印机比打印机多了一套扫描系统,不过也很简单!
要想修打印机就必须道德工作原理!然后理论联系实际!反向推论就可以了!打印机机械方面较多!
再有就是各个厂家的报错代码!!
以上为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别人

网友(2009-02-13):
有点难度哇。还是有人指导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