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黄色的Z15103UL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1-14):
最近修个FSP的电源在大电容边上一个MDC的Z15103UL烧了,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不要,只是保护电路作用

网友:
在电压不太稳定的地区最好是要,过压保护。

网友:
你那里是不是地震了

网友:
这个也是压敏啊 谢谢了 这是油漆裂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呵呵

网友:
耐压150V10K压敏电阻,如果是串联滤波,建议使用100K电阻代替2个压敏电阻,功率选择1W上下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四川啊!怎么桌子都裂开了 ,电容也裂开了,好坏可以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前面应该标有"F"的字样.

网友:
楼上说是整流二极管。。。。太夸张了吧,这个多明显是个压敏。起过压保护作用,要是电压稳定,拆了就行

网友:
我这里的电源坏的多,基本都是这个坏,伴随的有整流全桥烧坏,哦这个是压敏电阻,拆了不要OK!我是四川的,地震是吓不倒我的!!

网友:
象是压敏电阻,要查这个在电路哪个位置,最好查清楚,电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