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1-14):
一块杂牌的主板过一个晚上就开不起来.强通一会儿,好象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了,怎么开都可以了.
这种情况谁知道会是哪里出问题呢?郁闷了一两天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
CPU座子可以检查下,压南桥

网友:
你查查看5VSB,3.3VSB,是否正常,还有看南桥的待机电压,32.768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再再判断主板的问题。。我之前也试过。。换个电源OK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电源也是新的长城的.还会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再判断主板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了。。换个电源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啊, 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
可能是虚焊和原件老化.

网友:
LZ
开不起来的时候检查过3.3VSB,32.768没有?

网友:
南桥问题,08年11、12月份,有一批二线三线板子用的南桥在0°以下不能开机,加热就好。
解决办法只有换南桥了,要注意,不要换到那个月份的型号。

网友:
感觉像是老化的问题,一般需要预热的就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