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 neo2 检测卡跑25.24

楼主(2009-01-14):
msi k8n neo2 检测卡跑25.24  CPU 供电1.4V  内存供电1.33v  接着我该查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1.33v好象有点低   你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太低了 应该是 DDr2 1.8V   DDr1 2.5V

网友:
25 24一般是显卡吧,内存供电你量的哪脚,压下北桥,刮刮显卡槽

网友:
压下北桥 或刷BIOSS

网友:
按住桥可以的 就先加焊下桥 试下  桥可能有空焊的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一下桥,然后加热一下.

网友:
是开机就跑这个数还是跑过D几或者C几以后才到这个呢?
开机就跑这个数的话一般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加焊BGA试试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先考虑网卡等外围设备是否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BGA的问题。
另外你说的1.3V是不是排阻上的上拉电压,这样的话内存电压应该是2.6V的样子,DDR1的电压是这个值没错。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  ,刷什么BIOS,按什么桥~~

按照电压的启动顺序 ,  先搞  内存供电

网友:
直接先刷个BOSS看看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