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2显示器异常

楼主(2009-01-14):
指示灯亮,能显示无信号~就是插在主机上没显示,黑屏,主机是好的,VGA线也是好的!~求救
[
]
黑屏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输入说明显示器正常啊,是不是主机问题

网友:
主机插在别的显示器是显示的!
[
]

网友:
想想是不是维板!

网友:
打开视放板看一下同步信号和总线信号的支路上是否有脱焊或性能不良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