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NVIDA Vanta/Vanta LT

楼主(2009-01-14):
显卡NVIDA Vanta/Vanta LT 能正常显示图像。在屏上方有三四条垂直竖线,长度占屏高的三分之一。
请问是什么问题,能修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NVIDA Vanta/Vanta LT 能正常显示图像。在屏上方有三四条垂直竖线,长度占屏高的三分之一。
请问是什么问题,能修理吗???

你先排除一下,是显卡还是显示器,如果是显卡你把各电压,测试结果,显卡图片一起传上来,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上你的忙。

下次发贴说清楚点!!!这次警告!!!
再发类似贴直接贴除!!!

网友:
什么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多半是显示器问题,替换法试试,找出故障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