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811不充电求助!!!

楼主(2009-01-14):
这台苹果笔记本现在的问题是电池不能充电,其他的一切使用都正常,电池也能放电,在插上电源的一瞬间,电池的充放电脚有14。5V左右电压,电流能上到0.15A。但是在一两秒种内电流回落到0.5A正常待机状态。另外已经确认电源适配器和电池没有问题。而且已经更换过ISL6255AHRZ充放电芯片。电池接口那里有三个脚有3。3V电压。

有没有谁有碰到过苹果类似的问题。。请指教。。

另外请教下K72TN这个6脚的芯片是MOS开关管吧?本来想找两个这种管子换下试试,看是不是性能不良了,但是找遍整个场子也没找找这个芯片,想找个代用的。在网上也没找到这个管子的相关资料。不敢乱用。。。。

网友:
主要是这个版子现在都能正常使用,所以不敢乱来,怕扩大问题,请高手指教,或给个维修思路什么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