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4):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在保存BIOS之后测试卡上显示(1C),显示器不显示。在清了BIOS之后又恢复正常,不设BIOS直接进入系统正常,但是一重启故障依旧。
CM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华硕
芯片
华硕主板

网友:
刷bios试了么 最好先刷下

网友:
参考下
http://bbs.chinafix.com.cn/bbs/thread-489-1-1.html

网友:
刷下BIOS可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