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72ED(长城产的)没有旋转功能(已好)

楼主(2009-01-14):
各位好,请问下新蓝17纯平,型号:1772ED(长城产的)菜单里没有看到有调旋转功能,打开机壳看到有施转的电路,该机电脑块为:GW17M04和STV9118,不知如何进总线?现在情况是屏幕有一点倾斜,其它工功能正常,如图:

网友:
应该有的吧.你慢慢找找.

网友A:
从我修彩电的经验,我还真不知道这回事,彩显有旋转功能吗?长见识了,能解释一下吗?你是不是想图像正一点?那只要把偏转线圈的固定螺丝松一下,再把偏转微微转一点,再固定就好了,还需要什么旋转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修彩电的经验,我还真不知道这回事,彩显有旋转功能吗?长见识了,能解释一下吗?你是不是想图像正一点?那只要把偏转线圈的固定螺丝松一下,再把偏转微微转一点,再固定就好了,还需要什么旋转功能。

我修的不多,移动偏转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不过你有维修经验,彩显的施转功能,既说不知,看来你粗心了吧
该机二级菜单也没找着该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随后到百度上去搜索了一下,只找到有的彩显有画面旋转90度的功能,或者有笔记本屏幕旋转功能,确实没有找到光栅微调调旋转功能。你能确定彩显有这功能吗?CRT的工作原理,要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是大费周章的事情。不知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你如知道,请告诉我一点信息。

网友:
彩色显示器的倾斜调节功能,此功能好像很多显示器菜单里都有的.就是不常用到倒是真的.LS的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
百度到一些信息。知道它是通过管颈上的一个专门线圈给提供一个倾斜磁场来抵消由地磁产生的倾斜失真。由你的帖子,多知道一些知识,谢谢了。

网友:
按住+键开机便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修彩电的经验,我还真不知道这回事,彩显有旋转功能吗?长见识了,能解释一下吗?你是不是想图像正一点?那只要把偏转线圈的固定螺丝松一下,再把偏转微微转一点,再固定就好了,还需要什么旋转功能。

电视机和显示器是不一样的,显示器有旋转功能的。

网友C:
应该在第一排从左往右第三个菜单的最后一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在第一排从左往右第三个菜单的最后一项吧!!

多谢!是在这里面调的,我真是越学越退步了,唉。。。。

还有长风版主的也是正确的:按住+键,再按开机便可进入工厂模式.,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