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8x花屏求助分析

楼主(2009-01-14):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44       303293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6 A17 A17 A18 A18 A19 A19 A20 A20 A21 A21 A22 A22 A23 A23
   A24 A24 A25 A25 A26 A26 A27 A27 A28 A28 A29 A29 A30 A30 A31 A31

Read    Error Count: 244
Write   Error Count: 303293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6       97137          80           0
A16       97136          52           0
A17      133798         107           0
A17      133794          80           0
A18      109037         100           0
A18      109039          72           0
A19      133796         109           0
A19      133793          72           0
A20      109035         100           0
A20      109039          67           0
A21      145696         127           0
A21      145697          95           0
A22      109037          98           0
A22      109040          75           0
A23      133796         107           0
A23      133794          75           0
A24      109036          95           0
A24      109038          77           0
A25      145697         122           0
A25      145696         105           0
A26      120936         115           0
A26      120941          97           0
A27      145695         124           0
A27      145695          97           0
A28      109036          97           0
A28      109037          74           0
A29      145697         124           0
A29      145695         102           0
A30      109038          95           0
A30      109038          82           0
A31      133797         104           0
A31      133792          82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008f42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0 0 3 0022 143 1
0008f42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0 0 3 0022 142 0
0008f40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0 0 3 0022 141 1
0008f400 00000000 ffff0000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READ  A 0 0 3 0022 140 0
0008e424 0000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ffff0000 WRITE A 0 0 3 0022 043 14

网友:
上个图啊 不然怎么告诉你哪个坏
或者自己短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44       303293            0
FBA[63:32]           0            0            0
F ...

还是按照十三的说法上个显卡(显存位置要突出)图片吧!!!

现在有些会员实在是难以理解!又不是每种卡都是一个模具!!
如果以后求助的时候最好能有图例说明,这样方便大家也有利于你自己。

网友:
显存出问题了
显卡正面右下角那颗

网友:
有的显卡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卡总要说个明白人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
右下角反面的那个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卡一般都是正面八颗或者正面四颗加反面四颗

网友:
把你显卡的正面右下方数上去第二颗显存加焊一次再测。如果结果没有变化只有换掉那颗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