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97551-VPC

楼主(2009-01-14):
请教联想天逸200的PC97551-VPC芯片,是否带程序?(故障为不开机,芯片发烫)本人换了一个网上订的新芯片不管用,想请教高手此芯片是否带程序?

网友:
不带。其实你量下待机状态下BIOS的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
请无边兄讲清楚一点,量bios的供电能证明什么,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从来就没有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PC97551.101PIN送到LCD接口上的CONTRAST信号是否与高压逆变器的电源19V相连,经常有LCD接口内的PIN变形相连造成类似情况!

网友:
无边版主的意思是不是待机BIOS有电压,就表示BIOS参与开机电路,然后PC97551-VPC就不带程序,而是放到BIOS里?

网友:
是7楼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