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进不到系统显示器黑屏,上面有一道白

楼主(2009-01-14):
主机进不到系统显示器黑屏,上面有一道白,换过硬盘不行,可以ghost,但是重启后就进不到系统,出现显示器黑屏,上面有一道白,就死机了,刷过bios,也不行,测量主板测不出来故障所在,郁闷???

网友:
弱弱问下那一道白是光标吗

网友:
黑屏有一道白应该是光标,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深度版的安装版的XP,装了一下就好了,是他的主板不能用ghost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