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这样修t40飞线

楼主(2009-01-14):
本来是进水了,从下面进的,开始短路,把那个最下放的槽子拿下来后,不短了,就是1631工作不正常,有一个电感那短路,阻值是0.5,旁边的二极管也是一样,修不好了,拿到其他的地方修,
今天修好了,
他是这样修的,只接从tb62501的第8脚飞线到电源接口保险的左上方有两厘米的地方,一个二极管的中间脚上,就这样修的,就ok了,请问高手他修的原理是什么,小弟很不解,

网友:
没得图
看不懂

网友:
看看图纸或许能明白

网友:
可能不止修一个地方吧,你不是说还有短路吗?

网友:
飞线过去是可以的只要1631满足条件就工作了~~你们可以到www.alldatasheet.com查一下引脚定义(常用的芯片引能脚定义都有)

网友:
TB没供电了  简单的问题  你在论坛泡3个月你也是高手啦

网友:
那我就在这论坛泡3个月,也弄个高手当当

网友:
我看不用泡三个月,泡一个月就足矣!论坛内有的是高手,卧虎藏龙之地啊!在论坛泡一个月可以抵别人办的培训班那里一年!

网友:
我是菜鸟,我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