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开关电源都要接负载吗?

楼主(2009-01-14):
修彩电、CRT显示器要接个灯泡做负载

在书上看的修液晶的电源要接个12V的汽车灯泡。

在实际维修中,要判断是不是电源的问题,都必须接负载吗?

开关电源空载 会损坏 ?》

网友:
电源上面应该是自带负载的。

网友:
最好有两个电源,就可以方便判断故障部位了。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空载不会损坏的,从ATX电源来看是这样的。接负载的目的,只是为方便观测,也可以间接判断是否已修好,如果不接负载也没有意义,毕竟修好就是要带载的。

网友:
电源上面是有自带负载的。12V 5V 的有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首先空载是不会坏ATX电源的,其次修好后接负载可以测试电源是否稳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要不电源电压的问题损坏主板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