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个AT-300电源(已解决)

楼主(2009-01-14):
再修个AT-300电源
有上次修的经验,先找图。不可能都一样,作参考。
如图:

网友:
还有一张图:

网友:
LZ上次110V适配器改220V的改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查220V整流,300V直流电压正常。辅助电源以烧坏。
本机辅助电源与图不一样,如下图:

网友:
换件后,辅助电源以工作。可是输出电压偏高,一路15V,另一路30V左右,请问是否正常??
如何能调低点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改好,正在努力哪!!!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先!!!

网友:
应该是对的把,7805可以把30V的变成5V的,加到494的一般在12V到22V的,没修过电源,只是理论,期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山龙!!
继续查,494的12脚有电压,可是13,14,15脚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电压。是不是494也烧坏了???

网友:
没有电压就不对,查下494第1,2,3,4,5,6,8,11,12,15,16脚的电压,再看看339的引脚电压。

网友:
好了,是494烧掉了,换块494电压正常了。
13,14,15脚连在一起的,现在是5V。
离修好还得接着查下去。看来修好还是有希望的!!
革命还没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咳????

网友:
恭喜啊!!今天能修好吗??

网友:
争取吧。
又坏了几个元件。

如图:

网友:
换上这几个元件,电源启动了,测量一切正常。
终于又修好一个电源。
再次谢谢山龙的关心与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