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天行7600GT 256M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9-01-14):
七彩虹 天行7600GT 256M显卡不显示。此卡刚开始是散热片的座子坏了,用出问题了。换了散热片和风扇。进了系统,装驱动测试显示正常,用了一会不久就黑屏,电脑重启。重启后就不显示了。显示器接到板的集成显卡上居然可以显示。我怀疑是BIOS出问题了。不知道高手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彩虹 天行7600GT 256M显卡不显示。此卡刚开始是散热片的座子坏了,用出问题了。换了散热片和风扇。进了系统,装驱动测试显示正常,用了一会不久就黑屏,电脑重启。重启后就不显示了。显示器接到板的集成显卡上居然 ...

不亮黑屏的故障点很多,也有可能是BIOS但从你的描述上看BIOS是好的。如果你懂维修你先查供电。

网友:
用mats测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不显示了还可以测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还正常进了系统啊,测试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还正常进了系统啊,测试供电都正常,

供电都正常,那你测得到的电压是多少?不要问一句说一句,把你的故障描述清楚。

如果显存供电在1.8V----2.2V,核电压在1.2V--1.4V左右,还是仔细查一下吧。

GPU虚焊或者损坏也有可能那得看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芯片空焊

网友:
上散热片时,GPU核心压坏了吗?是不是有缺角了?

网友:
原来是散热片坏掉的话,你装时没压坏核的话应该是主芯片空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