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093四位诊断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1-14):
本人从本站工具直营店买了一个PT093四位诊断卡,想请教一下:1:(当BIOS芯片上的标签没有了,而主板又不能显示的情况下)怎样区分(AMI BIOS);(Award BIOS);(Phoenix和Tandy BIOS)。2:是不是只看前两位代码,后两位代码不可以管它?

网友:
这几种BIOS出现的代码一般都不会重复!
也就是说一个代码一般只出现在一类BIOS上!

网友:
代码有重复的!譬如(1A)这个代码就三种BIOS都有,还有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