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4098H4用MRT不小心把主头砍掉了,LDR加不上了,哭~~~

楼主(2009-01-14):
MT34098H4有一个磁头坏了,用MRT砍头,砍其它头不起作用,最后把主头砍了看看,没想到回写后加LDR加不上,看来这盘只能当拉圾卖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用MRT 重新设为主头,再生成LDR文件,试试,另外你要重定义主头除了用MRT生成一个BIN 文件外还需要用PCI3000将此BIN文件写到板上才可以的,希望这点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懂~~~~~~~`
消化中

网友(2009-02-21):
恭喜你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