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双敏7300GT GPU被压坏的现象么。

楼主(2009-01-14):
一块双敏7300GT 频率为核心400MHZ,显存1000MHZ.原来正常,发现电容一个爆掉,更换电容后。正常使用。但在更换显卡散热风扇后,开机出现竖条,在WINDOWS下也是如此。除了更换散热器未作其它任何更改。

注:风扇是超频三银蝠,还是挺重的。

网友:
GPU脱焊,显存被静电了都有可能。

网友:
芯片虚焊,显存坏了,加焊芯片

网友:
压坏也有可能,核心还是比较脆弱的,一点点碎就没戏了

网友:
核心压坏

如果是核心压坏,那么应该会有外伤吧。

网友:
GPU脱焊比较多

网友:
换散热片的时候手要用力平衡,,不能一边大一边小,不然一不小心就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