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不开机

楼主(2009-01-14):
经过检查发现开机电压经过2个电阻到开机针 针只有0.10V电压。检测电阻输入断为5.16V输出端为0.10V 更换一个100偶的电阻,电压达到4.25V 依然不能开机。我想是2个电阻串连构成的分压,电阻上面表识的是01C 我不知道是多少偶的~谁能指示一下?

网友:
精英的板子排针上电压低一般都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你沿着排针查就可以找到,换了就好

网友:
排针能到高电位一般就正常了
不要把思路局限在开机排针,不上电的故障还有很多其他故障点

网友(2009-02-23):
谢谢 孤帆远影 但是这个问题最终解决还是在那2个电阻上,我找了一个一样的电阻上去,OK!到4.5V电压就能开机

网友:
我有块ecs915的主板电压正常5V》2V。   1.5V    3.3v多有就是不开机!可以充电!
           请问怎么啊啊!
   先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