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到明基fp71g ic701请问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01-14):
ld11117 我这里买不到什么可以代换

已经修好了,有一个11p06虚焊了,

网友:
那个只是很普通的线性稳压模块,很容易找到的,淘宝里多的是~~~~~~~~~~~~

网友:
倒啊,那个就是一个3.3v的线性稳压器,用1117-3.3可以,1084也可以,不过1084个头比较大而以,

而且那个东西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