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八角芯片4609的代换

楼主(2009-01-14):
一硕泰克 sl-k8av2-r1l主板 754 的内存供电管3056烧坏,相临的八角4609烧焦 2,4脚相连.5,6,7.8脚也相连,可用啥代换,2030可以代换吗?谢谢.望指点.

网友:
好像用4500可以换

网友:
可以的!那管子用2030可以换

网友:
上次修一个精英的板子不通电没有3.3 ,也是这个坏了,把第三脚跟6脚连起来就能开机了  你可以连上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的指点。问题已解决。用2030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