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HF-154B液晶显示器图像很模糊

楼主(2009-01-14):
神舟HF-154B液晶显示器图像很模糊,就是图像表面有一层白雾,四边有很白的圈,刚开机时是有一竖竖线,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求各位大师傅指教.

网友:
先清理一下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成,没有变化

网友:
处理屏线故障现象还一样的话.可以找一驱动板代换一下.看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对,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长风说得对,代换一下驱动板,看看结果,如果是屏的问题,就维修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