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5-DH主板断电

楼主(2009-01-14):
我的七彩虹C.NF5-DH主板玩大型网络游戏时(主要是魔兽世界)不定期断电,断电后键盘灯亮,不是关机状态。昨天问题严重化,用KMPLAYER看电影也断电。机器内除了CPU以外的硬件设备都更换过测试,主板BIOS也重新刷过,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以前还不是很严重,只是看网络直播电视(如NBA,直接网页打开,没有如PPS等辅助工具),以及玩完美时空出的网络游戏会出现断电的情况。
另外,系统时间也会不定期的被更改,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被修改,有时候关机以后开机的时候被修改。
排除了软件问题,因为我硬盘都和别人换过。
我看了论坛上那么多的帖子,感觉温控IC是不是有问题,有时候用软件(Everest)检测温度时,测得87°还一直不动,但CPU二极管显示20多度,偶尔会有这种状况。然后进CMOS看也是87°。希望各位能够讨论一下想个办法出来~~~谢谢啦~~

网友:
估计是CPU散热不好,看下风扇正常吗?要不就是风扇跟CPU接触不良。更换风扇试下。

网友:
楼上的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前玩WOW都好好的,就最近更新了以后就出问题。机箱也被我清理过了。WOW3.0难道对CPU的负荷比以前大一倍?要不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还有系统时间乱跳怎么解释。
我现在出去买硅脂,等会回来测试下。

网友:
换个好风扇

网友:
风扇是AMD原装的,现在要涂硅脂测试了,希望能弄好~~

网友:
几年了 机器

是不是晶振老化啊 大家说说看

网友:
机器2年半,3年不到~~~我换了主板电池,看看能不能行~~
老化不会那么夸张吧,电容也没见有膨胀的啊~~~目测没什么毛病。。。。我担心的就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内存插槽的问题,时好时坏的。。。。检查不出问题啊,吐血~~~

网友:
涂了硅脂还是不行,排除散热问题~~~束手无策了~~~

网友:
CPU是AMD3500+的940针脚。核心工作电压在1.1—1.4V,输入/输出接口电压是1.2+2.5V。
这个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在玩游戏时会产生状况吗?

网友:
今天送去返修了,估计是储存主板BIOS的那个芯片(我菜鸟不知道什么芯片)出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显卡和电源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