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锐锋K410C 开机就停在清华同方四个字这界面

楼主(2009-01-14):
清华同方锐锋K410C 开机就停在清华同方四个字这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不。好像就死机一样。键盘按去也没反应。
没反应

网友:
重新搞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最小化试下,看下行不行啊

网友:
貌似内存问题,楼主拔插下看看,再检查下风扇!!
貌似内存问题,楼主拔插下看看,再检查下风扇!!

网友:
首先确定有没有死机,还是在检测硬件所以很慢啊

网友:
换内存,换CPU,不行再考虑主板、BIOS问题;

网友:
先取下所有外设(HDD,ODD等)。如果现象依旧,可以在当LOG画面时按下键盘的Esc键,看机器自检到哪一步?如果已经到鼠标初始化完成,重点排除BIOS,SB!

网友:
清除BIOS 碰到2个机器都是这样,回复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