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硬盘坏了,能不能恢复数据啊?

楼主(2009-01-14):
请问一下硬盘坏了,能不能恢复数据啊?

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

网友:
有可能可以恢复,有可能不能恢复!!呵呵,因为你的现象说的太模糊了,所以答案更加模糊........

网友:
要看坏到什么程度

建议你直接找数据恢复公司的
或者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最好详细的说明白些 是磁头卡了 不转了 不加点  故障点说清楚一些  才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
要看坏到什么程度了才能有确切的答案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具体的话人家就爱莫能助啊。

网友:
数据不是那么重要就算了,数据恢复少的几千元,多的几万,几十万

网友(2009-02-13):
还是把故障点说清除一点吧,要不不太好判断与维修。。。
另外请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2.1声道有源音箱电路板是哪有问题?什么原件坏了???
故障现象是高、低音没有任何声音

上面两个管子每个是11个脚,型号是:::STA7360
下面那个管子20个脚,型号是:::LM1036N

网友:
LM1036N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不是电源烧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什么都没换修好了,呵呵

网友:
恢复应该来说都不是100%的吧。

网友(2009-03-23):
这样的问题就好比问如果是人病了可不可以医治似的,问得太笼统了,硬盘故障分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