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和鼠标口有时好使

楼主(2009-01-14):
键盘口和鼠标口在刚开机的时候好使,到了快进系统的时候就不好使了.关机注销的时候又好使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供电正常.两个数据的阻值正常

网友:
兄弟你可进BIOS看看,待机久点!还是好使的话,可能你的系统中毒了!

网友:
键盘口后面的电容卸下ok

网友:
不能用的时候别关机测下1、4、5脚电压,应该在5v左右,

网友:
是不肯定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IO有问题时,阻值就会不一样了

网友:
先把键盘 鼠标口后面的那个拍容给取了, 不行的话  在换IO

网友:
直接下了哪个排容把,呵呵